生活
美标电缆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12-23):
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国标4X2.5平的铜芯电缆,对应的美标电缆规格是4X13AWG,但二者的载流量为何不同呢?请使用过美标电缆的大侠说说,工程中你是怎么选择美标规格的,是用国标的电缆对应去选美标电缆?还是直接看美标电缆的载流量选择?

网友A:
我一般选用国标的

网友B(2013-02-11):
直接看美标电缆的载流量选择

网友C:
电工手册上有的,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电缆允许的安全工作电流口诀:
十下五(十以下乘以五)
百上二 (百以上乘以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二五乘以四,三五乘以三)
七零九五两倍半(七零和九五线都乘以二点五)
穿管温度八九折(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在算好的安全电流数上乘以零点八或零点九)
国标4X2.5平的铜芯电缆对应4X12.5AWG左右,对应的美标电缆规格是4X13AWG,没问题
通常我用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