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可以再平板电脑上使用的编程软件吗

楼主(2012-12-23):
有可以再平板电脑上使用的编程软件吗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微软平板Windows8系统是可以的

网友B:
有很多的,直接在做上位机的触摸屏式的平板电脑上装编程软件。很方便的。

网友C:
平板电脑需要配置微软系统
有可以再平板电脑上使用的编程软件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