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3):
描述:端口接线顺序
7位置移行机,用激光测距控制停止减速位置。挂在dnet总线上

网友A:
请问楼主有这个测距仪的适合win7的软件吗?我这只有个适合xp的光盘,用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激光测距的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是使用的无线电距离传感器。

能比较下各自优缺点么

网友C:
工厂环境中无限信号传输存在干扰和信号有可能衰减吧?!

网友D:
这套东西有点含金量。

网友E:
我们厂也用这种,完全一样的!
学习

网友F:
了解了,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G:
能才非金属材料吗

网友H:
价格好多?还要考虑经济性,

网友H:
无线电距离传感器。好用吗?哪有买的.

网友H:
阁下:我搞了个43个位置的平车,但定位很是考人,找不到好办法。看了阁下的图,我们厂有激光的,但精度很高到0.001MM,也太贵,德国进口要50000.日本的30000,太贵了。距离只有5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阁下:我搞了个43个位置的平车,但定位很是考人,找不到好办法。看了阁下的图,我们厂有激光的,但精度很高到0.001MM,也太贵,德国进口要50000.日本的30000,太贵了。距离只有500MM。

PSA有的是钱

网友I(2013-03-27):
引用 楼主:
能比较下各自优缺点么
能介绍一下怎么使用它吗?

楼主:
1 :激光发射端固顶在地面支架,配套的反射板装在移行机上。用一根devicenet电缆接到主网T型头上即可。
2 设定好dnet站号。调整激光束对准反射板中心;
3 假设有10条道,那么分别记录下移行机在各道时,激光测距的读数。
4 程序中建一数组,把上面的读数作为初始值写进去。 如果移行机多的话,最好使用功能块可以反复调用。
5 设定好减速距离,以及公差偏值(即使移行机对准轨道停止的,每次读数也会有偏差),可以用变址做,对应哪一条道, 就调用哪一条道的位置初始值。

网友J:
还应该考虑有人通过时对设备的影响

网友K:
轨道是什么机构,我怎么没看见有齿条,感觉好像是变频器加绝对值编码器控制电机减速在停车啊。如果驱动机构不是高精度的,没必要用激光测距仪吧,为什么不用限位开关呢?还有那个激光器功能模块的软件是自带的吗?需要另花钱吗。楼主请指教。

网友L:
晕,直接用电眼定位不行吗?几个电眼加位置码板。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M(2013-08-30):
德国SICK 激光测距 生产线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