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FX2N 输出动作会发生抖动现象

楼主(2012-12-23):
各位工控大哥们,我使用的FX2N系列的PLC,程序里面有用到高速计数器,它的输出动作偶尔会出现抖动现象,也就是说输出继电器在一个周期内会闭合断开闭合断开这样很快速的重复动作,求解
James

网友A:
监控一下吧,COM的电压也要看
qw172365283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还是受信号干扰了?

网友C:
1) 通常是程序问题
2) 可能是输入线路问题

网友D:
如果只是偶尔的现象的话 应该是线路问题了 可能功率不够?

网友E:
是否是PLC输出点指示灯闪烁,一有可能是双线圈;二有可能是程序置位,复位指令有冲突。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如果只是偶尔的现象的话 应该是线路问题了 可能功率不够?
dsjflksajdfdk

网友G(2013-02-23):
干扰吧,瞎说的

网友H:
可能功率不够

网友I:
有可能干扰,也可能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