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转动时的当前脉冲。怎么知道

楼主(2012-12-23):
高手在不在
我想问个问题
编码器转动时的当前脉冲。怎么知道

网友A:
你想知道的是当前脉冲量?如果是。用比较指令,就是与原值做比较。

网友B:
编码器信号接哪里?

网友C:
哈哈,监视就知道啦

网友D:
大家好,有需要可以光临淘宝店铺 优酷软件家园,
店铺出售伺服教程,本人讲解,可以测量编码器当前脉冲哦,定位控制等教程都有

网友D:
伺服 程序经过上万次测试,已投入使用,精度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