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RS422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三菱PLC当用触摸屏时,触摸屏的通信电览就会占用PLC的RS422接口,而此时无法连接电脑来查看程序,请问这种情况如何来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1.有种屏有“透明”功能,电脑与屏连接,通过屏连接到PLC。
2.在PLC上加个RS232模块

网友B:
三菱的屏和PLC就有透明功能。

网友C:
一般 的触摸屏断开之后不会影响到PLC的正常运行。
需要监控时可暂将触摸屏通讯新断开一下。

网友D:
PLC要8.34以上的版本才有“透明功能”

楼主:
有没有那种电缆,从232口分出两个232口来,不知好不好用,呵呵。

网友E:
再买一个422的扩展板呗

网友F:
首先你为什么要在线监控看程序?有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想下载程序,把屏的线拔了就行,不要搞那么复杂,这不是接路由器,可以接很多个。实在想搞这玩意,就掏钱整个扩展通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