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家里车库自动门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请教各位大侠,我家里车库门是自动遥控的,但是太浪费电池了,电池太贵,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改成手动的可以吗,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可 以的

网友B:
可以,装一个开关控制电池的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C:
用接触器控制电池的通断就可以。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用大电流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是否可以改成手动的,不用遥控器,需要怎么改

网友E:
拆了,用继电器装一个正反转控制就行啦;

网友F:
引用楼主爱不离于2012-12-23 19:53发表的 家里车库自动门的问题 :
请教各位大侠,我家里车库门是自动遥控的,但是太浪费电池了,电池太贵,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改成手动的可以吗,
一般车库门都带有手动按钮的。是防止遥控器不起作用,应急用的。是不需要更改的。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