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saoyun

楼主(2012-12-23):
传送指令MOVE将1传送给DB139.DBD8                DBD8是指数据双字的意思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在DB139中的那里可以看到它。

网友A:
是指双字类型。
打开DB139后里面就有相应的整块数据区。

wusaoyun

楼主:
那么如图片中有多个地址是0.0          0.1          1.0             DB139.DBD8中的DBD地址怎么去确认啊

网友B:
复杂数据类型有个struct的  4.0开始是个struct的 后面应该有end struct
制药行业自动化工程师  烟台地区
CSV计算机化验证、数据完整性验证
GMP、GAMP、FDA 21 CFR Part11
MES/SCADA/DCS/PLC/HMI/IPC
联系Q827984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