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分析下

楼主(2012-12-23):
下面是一个全自动罐装的自动梯形图,当罐装三秒后T1动作,然后SET Y000,请我,这个时候的Y000应该是一直在保持通电状态吧,除非给它个RST指令,Y000才会复位吧,可程序中没有RST指令,为什么在X002罐装光电开关感应到后,又继续罐装,Y000就停下来了,照理说应该没有复位指令是一直往前走的啊,请问各位大仙帮帮忙接触困惑

楼主:
劳烦高手进来看看,帮下忙啊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按理说y000是不能重复输出的

网友B:
应该还有下续图吧,y0不能重复输出的;

网友C:
在X002常闭点下并联T1常开点就OK

网友D:
看第7行
有LD M0-------LDI X2-----------------OUT Y0
即使Y0被SET 還是會被這行影響
X2狀態改變的時候Y0就改變了.......
使用OUT的時候就盡量統一 不要和SET混用

网友E:
双线圈错误,影响程序。
大概大概

网友F:
你点y0是双线圈

网友G:
程式有双线圈错误

网友H:
我记得当初刚学习PLC时,老师就讲过PLC不能有双线圈输出!

网友I:
双线圈输出了,用一个M替代。

在东莞市

网友J:
双线圈输出有双线圈输出的用法,程序读取也是采用循环扫描的方法执行运算的。X2应该是一个检测瓶子的元件,启动按钮后,如果X2没有检测到瓶子则开启输送带,直到检测到瓶子后停止输送带,开始灌装3S,灌装完成后发出一个启动信号启动输送带,一个周期完成。下次扫描程序的时候第7步有效,第18步因为TI没有闭合,所以18步T1以后的语句不参与运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总的说来就是不管有多少个相同线圈重复输出,但是有最后一个接通的线圈运算结果有效。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y0   重复   会影响

网友L:
y0,这样编程是不会有错误的,双线圈的要看情况,前面的那个是OUT,后面的是SET    若是SET这个前面的条件满足,不管OUT条件如何都一直ON,若是SET条件不满足,就按照OUT条件来输出

QQ:84818626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双线圈输出有双线圈输出的用法,程序读取也是采用循环扫描的方法执行运算的。X2应该是一个检测瓶子的元件,启动按钮后,如果X2没有检测到瓶子则开启输送带,直到检测到瓶子后停止输送带,开始灌装3S,灌装完成后发出一个启动信号启动输送带,一个周期完成。下次扫描程序的时候第7步有效,第18步因为TI没有闭合,所以18步T1以后的语句不参与运算。

正确

网友N:
入门级编程,还得多看书吧

网友O:
双线圈,用m代替

网友P:
双输出程序在编译时就会,SHOW错误信息?
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