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3):
OP7程序丢失,在机器上用着好好的,不知什么原因,我有程序的原文件和备份,可下载时数据传送一段时间后出现‘下载因错误中止’无法下载,用prosave备份恢复数据传送一段时间后出现‘连接中断’,我以前下载另一台op7时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楼主:
谢谢,我用台式机就没问题,可能是我的USB转232不稳定,已经买新的了,还没到货

楼主:
1楼你好,我有一条你说的线,原装的740元,OP7是15针的。

网友A:
串口,还是原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楼你好,我有一条你说的线,原装的740元,OP7是15针的。

那些山寨的号称自己的性能超过原装的奸商的线,是无法和西门子原装的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和不支持新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