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3):
         我的电脑和我刚组的Q系列PLC不能连接上,我只用了一个Q38B的基板,一个电源模块,一个Q06HCPU,和一个输入模块一个输出模块,很简单的,但是当我用USB电缆连接时,却怎么都都连接不上,CPU换了三个了,基板啊,电源模块啊 都换了好几个,还有就是我去现场连接机台上面的Q06HCPU,电脑上面什么都不用设置,立马就能连接上,换回来连接我自己的就不行了 ,下面有连接时电脑显示的提示,还请师傅们给点指教!!!不甚感激·······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第二张图片是电脑属性,硬件里面拍出来的, 第三张是打开编程软件,通讯连接时,出现的提示,大家帮忙看看吧!!!很感激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路过的朋友们,支持哈吧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A:
确定连接线没问题?????

网友B:
PLC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连接线没问题?????

     就用这跟线连接机台OK, PLC换了三个了,全是公司刚买回来的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海纳百川

网友C:
引用楼主浩贤于2012-12-23 21:15发表的 请版主和前辈们帮忙看看,很头疼呀!!! :
         我的电脑和我刚组的Q系列PLC不能连接上,我只用了一个Q38B的基板,一个电源模块,一个Q06HCPU,和一个输入模块一个输出模块,很简单的,但是当我用USB电缆连接时,却怎么都都连接不上,CPU换了三个了,基板啊,电源模块啊 都换了好几个,还有就是我去现场连接机台上面的Q06HCPU,电脑上面什么都不用设置,立马就能连接上,换回来连接我自己的就不行了 ,下面有连接时电脑显示的提示,还请师傅们给点指教!!!不甚感激·······

首先;你必须要驱动usb;usb数据线好像不能直接和q06hplc通讯啊;通过在三菱的触摸屏usb串口透明传输功能的;你重新选择com口;重新驱动;再试试看‘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无法识别的故障不是线的问题就是驱动的问题,我遇到过几次了,装好驱动和更换线,再有的是电脑USB接口,换另一个接口。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必须要驱动usb;usb数据线好像不能直接和q06hplc通讯啊;通过在三菱的触摸屏usb串口透明传输功能的;你重新选择com口;重新驱动;再试试看‘

     感谢6楼朋友的指教,我的USB链接机台Q06HPLC没问题啊,也没去驱动,直接上传下载都可以啊,你的意思是新用的这个PLC要再装一次驱动对吗?    没法从新选择COM口,你看第2张画面,它根本就不会显示有COM口链接上。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线没问题吧 同是这跟线,链接其他的Q06HCPU都可以啊 ,电脑端口也换过,效果一样, 驱动的话,还没重新装过,如果我去装个驱动精灵怎么样啊????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海纳百川

网友C:
你的端口没有驱动;重新选择com口’驱动;关机;试试看;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那就是驱动的问题,不是主板的USB驱动,而是三菱的驱动,要找到才行,用驱动精灵也无法用
  • 下载积分:+1(ykykkhor) 正解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E:
重装驱动

网友F:
检查CPU的拨码开关位置,是否为保护状态。

网友G:
既然已經買了3個 就直接叫廠商過來處理

网友H:
跟驅動一毛錢前關係都沒有,設備上的PLC都是已經燒錄了程式的,你新的cpu任何參數都沒設定,怎麼連。如果你用的是GX  works2軟件 連上PLC后 打開軟件,不要新建 直接 點PLC讀取。就可以設置你的連接方式
設對了就能連上

网友H:
順便再說下,USB,哪裡有COM。只有RS 232才有COM設定。確定你地燒錄線 是USB,還是USB轉232

网友I:
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驱动的问题,不是主板的USB驱动,而是三菱的驱动,要找到才行,用驱动精灵也无法用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我估计问题也出在这里了,但是我的驱动是不是只能安装编程软件8.86版本里的驱动程序啊。安装过程能再稍微详细点吗?不好意思,不耻下问。。。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端口没有驱动;重新选择com口’驱动;关机;试试看;

很感谢 很感谢,我能再问问你,在什么地方可以从新选择COM口,我用的是USB电缆,电脑上都不会出现COM几让我选择啊????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驅動一毛錢前關係都沒有,設備上的PLC都是已經燒錄了程式的,你新的cpu任何參數都沒設定,怎麼連。如果你用的是GX  works2軟件 連上PLC后 打開軟件,不要新建 直接 點PLC讀取。就可以設置你的連接方式
設對了就能連上

先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这中办法我也试过,也还是不行,请看我上传的二张图片,我用的是GX 8.86的编程软件,  难道是我连接时设置有问题吗?  如果问题出在设置上面,还请你在帮忙指点哈     小弟我不胜感激·····················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H:
順便再說下,USB,哪裡有COM。只有RS 232才有COM設定。確定你地燒錄線 是USB,還是USB轉232

    这也是想说的,USB那里来的COM口,我一直没找到, 还有哦确定用的是USB电缆,不是USB转232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J:
点在线;点传输设置;点串行usb;选择usb;确定;
william_wang

网友K:
怎么没人觉得是系统问题呢?我觉得可能是系统出问题了。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H:
把你的燒錄線發出來看看

网友L:
重新安装驱动!驱动程序就在一个好像E字开头的文件夹里

网友M:
设备管理器——查看——依连接排序资源——中断请求 看看是否有与所连接的USB插口有冲突的地方

网友N:
联机后根据向导,安装三菱的USB驱动程序。

网友O:
木有安装驱动~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P:
在软件里设置232或USB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USB不能识别,以前都装好的,今天还上传下载几次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不行,然后怎样搞都不行,最后就在硬件上,把驱动重新指向驱动所在的文件夹,安装就可以
下载积分:+1(浩贤) 好人!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你的
燒錄線
發出來看看
你说的是数据线吗?不好意思,没认出来!!!!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感谢给位师傅的耐心指教,明天一上班 我就去装个驱动试试,看行还是不行,还请各位有别的见解,也发出来看看,让我们新人有更多的了解,在此感谢各位前辈和版主 !!!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Q:
换台电脑,安装works2.不要用你的什么8.86了

网友R:
你在现场连接成功,说明你的电脑和编程线都没有问题,可将你的新PLC组件带到现场,将机台上面的Q06HCPU插入基板,再试试,我想是什么原因会一清二楚的吧!

网友S:
要驱动的,可能你没有装的

网友T:
你安装COM口编程软件,只能用电COM口连接PLC。如果你要用USB口连接PLC要安装USB编程软件才可以用。编程软件有两种接口驱动一种是COM还一种是USB。我以前就搞个这种问题

网友U:
这个
如果你是笔记本的话
会不会存在USB口供电不足的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终于来接上了一个CPU,并且什么都没做,只是重新换了个Q06HCUP就好了,然后我砸用回以前那几个CPU却还是不行,重新安装驱动,手动安装时,向导提示说《没有比现在安装的驱动更好了》···················这让我怎么办啊 ?问题还是没解决,请继续关注啊 ??各位前辈们?有好的办法说出来让新人们学习学习?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