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R玄循环语句的问题,有大侠知道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2-12-23):
如题,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用FOR语句,变换不了哇。。应该没有用错把。

网友A:
直接输出FOR K4
!!!

网友B:
楼上正解,FOR指令前面不能有条件

网友C:
for 直接與母線上下指令
前面不需要有接點

网友D:
FOR指令前面不能有条件,你试试

楼主:
OK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FOR指令前面不能有条件
dsjflksajdf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