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2-24):
我们公司的一台三菱FX2N的PLC的内存容量以前设置的是2000K的,现在不够用了,我把内存容量改成8000K后再下载到PLC后,PLC就闪红灯报错不工作,清除内存也没用,最后没办法把以前的备份程序下载进去后,才没报错,但是还是只能写2000步程序,请问大侠们是怎么回事?要把2K改成8K怎么操作,谢谢。
penzhenjian@126.com

网友A:
PLC内存容量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一般就是出厂多大就是多大,固定的,FX2N的还不可以插扩展容量卡,所以你可以查下
你的PLC内存是多少K步,说明说上要是说是2K步就是2K步。没办法更改。
建议换高内存的PLC。

网友B:
把程序以助记符型式复制下来,再新建一个工程并设置好,再把刚才复制下来程序助记符粘贴上去,这样行吗?

网友C:
能下载进去说明,你该的容量没有问题,有可能是编的程序出现致命错误了。你重点检查一下你编的程序,FX2N系列的RAM 最大支持 8000步。手册上面是有的。

网友D:
2楼、正确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