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怎么接线

楼主(2012-12-24):
我有一套三菱伺服需要控制一下
伺服的CN1A不接线会出现什么问题
CN1B有那些线是必须接的
谁给我一套FX2N-48MR和三菱伺服MR-J2S40A 或者其他的PLC和伺服的接线
小弟恳求大家帮个忙 谢谢

楼主:
传个图片给大家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使用的是速度控制模式吗

楼主:
是啊 没有弄出来 不知道差什么啊

网友B:
大师们会的说说

网友C:
怪了...好像不對喔...
CN1B PIN3(VDD),與 CN1B PIN13(COM)
要短接吧...不然阿信號不會on
你可以在驅動器上監視 I/O 看看是不是 IN都沒 ON

楼主:
做过速度控制这个吗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D: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驱动器用户手册要多看

楼主:
就是看了看不懂 才来问问题
最好就是有个例子给看看

网友E(2013-02-27):
楼主好好看一下S-j2s伺服手册, 很详细的说。静下心来,好好看看

网友F:
FX2N-48MR好像不行吧,是不是您打错啦?是不是FX2N-48MT?
接线图,最好看j2s伺服手册,官网可以下的
我也在初次调试,一块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