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我们在使用,开关电源,变频器,伺服时为了防止对PLC的干扰,会使用到隔离变压器或滤波器进行处理。
1;我目前在的公司使用隔离变压器进行抗干扰处理。使用的方法是使用150VA  200入/200出的隔离变压器
把控制电源中的PLC电源与其他电源(动力电源,加热电源,开关电源,其他继电器控制电源)隔开,
请问这样做合不合理。
2;就此事我和其他朋友也进行了一些讨论,他们有使用隔离变压器或滤波器进行抗干扰处理,但有使用在
主干扰源(变频器,伺服)上端,把主干扰源和电源隔开,此法案对我来说成本有点高,因为我司使用的变频器
伺服有点多,根据机型不同少则5~10台,多则10~100台。对于我来说不合适。
3;还有有的朋友是用滤波器进行处理,这两种法案有没有都做过的朋友,您觉得哪一种更好,请提出您宝贵的建议。
4;我们在使用PLC的时候,由于负载多,就会使用开关电源供电,那么大家把开关电源和PLC是一起放在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
下端,还是PLC放在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下端,开关电源分开放。
请家园朋友和各位前辈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不断向前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希望各位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A:
只要控制电源和主电源隔离最方便和便宜,还有的就是主电源和控制电源要分开线槽走线就可以避免许多干扰的。
  • 下载积分:+5(dmh)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控制电源和主电源隔离最方便和便宜,还有的就是主电源和控制电源要分开线槽走线就可以避免许多干扰的。

    谢谢rockyhuo的赐教。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不断向前

网友B:
    我的想法是控制变压器给PLC,AC -DC供电,在PLC前面加滤波器,驱动器直接从主回路获取电源
  • 下载积分:+3(dmh)
  • 给我一根杠杆,一个支点

楼主:
    好的,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C:
    用24VDC电源PLC,变频器前加滤波器,后加电抗器,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干扰的了,,
  • 下载积分:+3(dmh) 感谢!

网友D:
    隔离变压器出端接PLC的电源,接24V开关电源的电源。还有很多的AD、DA模块等用双绞线。温度等测量不要用模拟量做,用温控表通讯做(这个至今还没有碰到干扰),还有电柜安装板用镀锌板或铁板,不要用绝缘板做。
  • 下载积分:+1(小小渔夫1) 3线制最好!
  • 下载积分:+5(dmh) 感谢!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朋友的宝贵意见。
    不断向前

楼主:
    贴子不要沉,希望各位朋友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