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同时与FX2n-PLC、松下VF100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2-12-24):
MCGS同时与FX2n-PLC、松下VF100变频器通信。
-
FX2N采用编程口与MCGS连接,接DB9针的2、3、5三个点;
松下VF100采用485通信的D+和D-与MCGS连接,接DB9针的7、8两个点;
也就是说MCGS要用一个口与两种设备采用两种通信方式通信?能否实现?
而且MCGS里面没有自带这个松下VF100型号的变频器驱动,采用自带的“松下FP系列通信口”驱动?还是采用“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驱动?
还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MCGS型号:TPC7062K。上面有一个COM口,一个LAN,一个USB1,一个USB2。
---------我是区别结论的分割线--------------
打电话咨询了MCGS技术客服,答案如三楼和四楼所言,该串口是二合一串口,触摸屏里设置两个父设备分别挂一个子设备即可,感谢热心朋友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它们不 可以接在一个串口里,触摸屏上有2个COM口,PLC接在COM1,PLC用485或232都行。变频器接在COM2上,变频器走MODBUS通讯就可以了。
MCGS型号:TPC7062K。上面有一个COM口,一个LAN,一个USB1,一个USB2。
PLC编程口应该是422通信,变频器用的是485通信,都支持一对多,但是能否同时接在同一个MCGS串口?

网友A:
不允许接在MCGS的同一个串口,必须分开。

网友B:
MCGS的7062屏COM口是二合一口,可以用
下载积分:+1(guoyuanlin)
下载积分:+5(jxcjean) 感谢!

网友C:
可以用的,但是和变频器通讯要采用485,和三菱通讯用9针235,和变频器通讯用78.在触摸屏里搞两个父设备拖两个子设备
下载积分:+1(guoyuanlin)
下载积分:+5(jxcjean)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