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据监控问题

楼主(2012-12-24):
各位高手,我原来用信捷PLC,里面的数据,位元件都可以如图所示,以便于调试。三菱只能一个一个的在程序里面去找,是不是也相同的功能呢?
qw172365283

网友A:
软原件批量登陆,

网友B:
楼上正解是耶

楼主:
哦,多谢各位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