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适用于gt1050大最新版本程序

楼主(2012-12-24):
我有一gt1050触摸屏,想看一下里面的程序,用一根usb-232和232-232电缆,将笔记本和触摸屏通讯,程序上传后,用gt2·v2.79打不开,提示版本不一样。哪位知道gt1050适用哪种版本程序?

网友A:
也可能是源程序是较高版本编辑的,在弹出的提示框中会有显示版本号。升级GT2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用gt3也试过,程序上载后无法保存。用gt2上载后,提示用默认的got和plc类型创建工程,然后,打开后,工程画面为空。各位高手,源程序的版本要怎么才能查看?

楼主:
另外,提示框中工程版本号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