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码器的脉冲和频率怎样选择?

楼主(2012-12-24):
知道电机的转速,怎样去选择增量编码器的脉冲数和频率,同时和PLC对应的频率匹配。

网友A:
知道电机的转速还要编码器干嘛?记录电机的转数还是记录电机的行程?
问的问题好难理解啊!
记录电机的行程,就是想知道怎样选择编码器的

网友B:
楼主是做跟随脉冲输出吧?

网友A:
可以用集电极开路型的编码器,利用编码器的输出脉冲输入plc的计数器,再经过计算得到电机的行程,如果精度高可以选择线数多的比如1000以上如果不是太高,那就用360线的就可以,
请问下,选择编码器的每转多少个脉冲,有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