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2-12-24):
各位大侠们一问题想请教一下。松下伺服电机报警编码故障,自已检查了所有线都没问题。问厂家说伺服器问题送修人家又说没有问题。回来装便正常了我一直都没搞清问题在哪?

网友A:
编码器故障有可能是:
1.编码器线缆故障。
2.伺服放大器故障。

网友B(2013-03-14):
松下伺服电机报警编码故障的代码是:21。
.编码器线缆故障多为脱焊或断线,接地不好也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