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510,把压力传感器4-20MA信号反馈PID控制恒压供水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2-12-24):
ABB变频器ACS510,把压力传感器4-20MA信号接入变频器反馈,PID控制恒压供水,怎么搞,选择PID宏运行,停机的时候直接急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考变频器手册,修改相应的PID参数,具体的说要对应手册,一般的设置PI即可

楼主:
看着手册,使用PID宏的,使用停车功能的积分停车,设定了加减速的时间,但在停车的时候就像按了急停,直接停机了,急停功能我们选择了不使用

网友B:
变频器在PID状态下运行,加减速时间是不起作用的,应该设置停止方式

网友C:
恒压供水,简单中夹着复杂

网友D(2013-08-02):
看下手册

网友E(2022-06-13):
所有的评论 都是正确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