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传送MOV

楼主(2012-12-24):
为什么内容传送不进去

网友A:
D內容改為32BIT
DMOV C235 D0
DDIV D0 K100 D2
DMUL D2 K100 D4

网友B:
1,高速计数器是32位元件,需要使用32位指令;
2,需注意mul/div的16位指令其目标会占用32位地址,32位指令会占用64位地址,以免编程时地址重复使用造成结果混乱。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DMOV c235 D0

网友F(2013-01-23):
正解!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网友G(2013-03-20):
分析到位,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