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奇怪的问题,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12-12-24):
英威腾CHF100-45G\55P变频器,运行到10He时候显示Uc故障,仔细观察发现运行时目线电压从535伏下降到398伏左右便显示此故障,送修(非厂家)说电容容量变小,换了4个滤波电容后故障依旧出现,再送修又换了整流模块,运回安装好倒是能使用了。但是令人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并排安装原本正常使用着的另外一台同样大小的变频器也出现类似的故障!真是坑爹啊,难道故障也会像病毒一样会传染?郁闷!大家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输入缺相或整流问题。。。。。如果年份少,电容和接触器坏的机会不多。。。

网友B:
这个很正常,这一批次的产品估计都有这个毛病,在加上你运行的工况也差不多,所以出的问题也一样。

网友C:
变频器的很多故障都是非常坑爹的,完全没有必要搞那么多故障代码,也没有必要搞那么多所谓的保护,只有电压,电流在正常范围内就行,真不知道哪些设计者有没有考虑实际的运行工况,也不深入生产一线调查研究,就只知道坐在空调房里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