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ld= d8018 k2012out m0在监控里显示 前面的出点已经满足条件闭合了 可是后面的M0没有输出 这是为什么呢? 我用的FX1N
qw172365283

网友A:
比较指令是满足了,但是,你比较之前还有没有指令呢,

楼主:
就一个比较指令 没别的了 所以我才奇怪。。。

网友B:
1程序修改后没有输入PLC;2 m0在别处被复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你发一个指令怎么会知道哪里有问题?
qw172365283

网友A:
重新下载到plc看看

网友D:
看看你的程序,此时是否在别的地方也在复位m0
zsh340

网友E:
有可能编辑过的程序没有被下载到PLC硬体中?

网友F:
你程序其他地方是不是也使用了M0,有可能是出现双线圈了。

网友G:
1.在别的地方可能被强制复位,全局查找MO;
2.查看修改后有没有写入PLC;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