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使用方面,三菱developer

楼主(2012-12-24):
为什么安装完成之后的三菱developer 不能用,只能打开,不能新建?

网友A:
你安装的时候有个地方 写着 监控专用 那个地方不能打勾 那个地方打勾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你在重装试一下吧应该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B:
卸载重装,安装时带方框的地方千万别打勾,这样应该能行;

网友C:
是否按安装说明上面说的一样安装~比如监视 或者安装顺序?

网友D:
卸载重装吧 千万别再打钩了 安装说明下载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