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模拟量4-20ma给定信号有偏差

楼主(2012-12-24):
请教各位同仁,ACS550模拟量4-20ma给定信号有偏差,请问如何调整参数使之精确控制变频输出,“关键是如何建立输入输出曲线”?手册,参数已看N遍

网友A:
应该选择PID方式吧
盟主

网友B:
模拟量给定一般是不会有太大偏差的,你测量过给定电流吗?两外还有一点可以注意下,ACS550默认好像是0~20mA吧?记不清了,你可以找找参数说明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