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本人是刚接触伺服与PLC控制的程序,现在在做一台送料机,伺服电机是1000转的,转一周发出10000个脉冲,转一周的距离是78.5MM PLC是FX1S_10MT的
电子齿轮我设定的是64/10
D128是人机界面设定的送料长度设定是1.3MM

现在程序有几个问题

1.在人机界面设定长度1.3到PLC程序中就变成了13,程序D的数值小数点后的数字丢掉了,比如3.6就变成了3 ,电机就不转动
2,电子齿轮比应该设置多少
3电子齿轮比设定的小,送料长度超过80MM,电机转动的距离就达不到,电机就停止不转了
4 PLC   寄存器D里的数值不能带小数点吗?
5 电机的转向不能改变,始终是往一个方向转的

请高人帮我看下面程序,看哪里有问题,指点一下,
谢谢了.

可否留个电话,以便请教指点一下.
附件: 送料2.rar (11 K) 下载次数:45

网友A:
带小数点,应该用浮点指令,3U的可以直接计算,伺服电机有方向信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