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请问三菱FX2N与FX2NC除了大小不同,接线不同外,程序可以共用吗?那FX3U与呢FX3UC?
因为用GX D新建工程时,只有FX2NC没有FX2N。
我是菜鸟。

网友A:
谁说新建工程没有2N呀。程序可以通用,但有可能程序里边的一些掉电保持的元件会不一样。

网友B:
FX2N(C)意思就是 2N 和2NC  通用的,放心

网友C:
嘿嘿,2N带有AC220V电压输入模快,2NC则没有,需有外接DC24V电源,程序指令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