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怎样给电脑装三菱PLC数据线驱动

楼主(2012-12-25):
怎样给电脑装三菱PLC数据线驱动

楼主:
用光盘装

网友A:
在你的安装目录里有驱动直接安装就行

楼主:
能否具体点,我的数据线是DIFC-U4.

网友A:
\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你找到你安装的三菱软件目录里有Easysocket文件夹 驱动就在里面

楼主:
谢谢,我怎么看到有人装的时候先点了电脑属性里硬件里的端口?

网友B(2013-10-04):
蒋兄:
你好!
我电脑重装系统,装了windows7 32位, 能否给我一份,三菱DIFC-U4的驱动,最好是支持wni7的,
以上,谢谢

网友B:
补充下,我的光盘丢了,故需要USB转RS422的驱动,还请各位前辈给予,或发我个人邮箱:
chen.glongyu@163.com
以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