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的电机怎样改成三相220v的电机呀

楼主(2012-12-25):
三相380v的电机怎样改成三相220v的电机呀 谢谢

网友A:
星形的话改三角形

楼主:
哪角接的怎么改呀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角接的怎么改呀谢谢
角接的不能在外部改成三相220伏使用。只能拆线改接或者重新绕线。

网友C:
拆开电机的接线盖里面有U V W U1 V1 W1,

网友D:
角型的要改的比较多繁琐了 星型的比较好改了可以改成角型

网友E:
大伙都说对了Y形接法的话改成三角形就可以了。

楼主:
各位老师能给画个图么

网友F(2013-02-02):
接线改变即可

网友G:
对头是星形改三角形,主要是看电机他有没有这个抽头出来,没有的话你真麻烦去改要拆电机找里面的线头

网友H:
喜欢就争取
得到就珍惜
错过就忘记

网友I:
把电机接线盒打开,如果像图中这样看看图片就知道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接线盒就别想了。注意看电机铭牌一般大功率的电机角接是380v运行的

网友J:
9楼经典

网友K:
弄个三项变压器把380变成220就可以了或者用三项调压器调到220伏ok

网友L:
加2个电容。。。

网友J:
最基本的星三角接线,你只需要改变接线的线序。就能完成电压的转变

网友M:
小功率能用得上,没多大意思

网友N(2013-03-17):
对,星接380V,角接220V,可以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经常用,

网友O(2013-06-13):
三相380v的电机怎样改成三相220v的电机,星形改成三角形的只适合3kw及以下的电机。3kw以上的都是三角接法,所以3kw以上的要改内部线!

网友P:
用变频器最简单。

网友Q:
详见CAD图纸

网友R(2013-10-30):
楼主问一下,你哪来的三相220v电源?所谓3相220是指相电压为220V。如果是单相变频输出220的话,完全可以把电机改接成角型,因为单相变频的功率不会超过3KW,电机3KW已下的都是星接法。

网友S:
把短接片连上面的三个接线柱就可以了。

网友T:
380v改220v可以但最好是电机选择3Kw以下也包括3Kw,因为3Kw以下的电机在运行时每相电压为220V,最主要的电容要选择的对,
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