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楼主(2012-12-25):
兩個數據同時傳向DT90052??結果不是以最后一次傳送的為准嗎。誰能幫我解答下!!

网友A:
是的,以最后一次传送为准。
但是,并非同时传送,因为PLC程序的执行由上往下,这样,首先传送了H101,然后再传送了H100,期间相隔了指令的执行时间。
正因为相隔了执行时间,先给位置1然后写入0,不就是实现了另一个短时脉冲的功能嘛。
Good Luck~

楼主:
三菱的好像不是這樣的哦,程序執行完成了(到END)才以最后傳送的結果為准。先傳送的數據就沒有什么意義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的好像不是這樣的哦,程序執行完成了(到END)才以最后傳送的結果為准。先傳送的數據就沒有什么意義呀!
三菱也一样,但是对于外部IO区域是不同的,因为那要等待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更新,你通过监视程序是无法感知数值的变化的,因此请在中间插入程序来看结果。
Regards
下载积分:+5(xshflove) 热心助人!

楼主:
我一直以為當用數據寄存器的值設定PLC的系統參數時(如上面的控制代碼)。也是以最后數據的更新結果為准。感謝你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