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5):
S7200 怎么设置与电脑通讯啊

要到那里设置啊
通讯提示“无效地址”
怎么回事呢

要怎么设置 啊
CPU是222的

谁能够帮帮我啊

网友A:
互助皆有可能!

楼主:
PC/PPI电缆,6ES7 901-3CB30-0XA0
是这个线哦

楼主:
要选择USB吗    我的是串口吖

楼主:
:通讯设置
附件: IMG_19700101_080154.rar (1400 K) 下载次数:11
附件: IMG_19700101_080215.rar (999 K) 下载次数:4
附件: IMG_19700101_080309.rar (1518 K) 下载次数:3

楼主:
通讯设置
附件: IMG_19700101_080315.rar (1647 K) 下载次数:4
附件: IMG_19700101_080349.rar (1770 K) 下载次数:3
附件: IMG_19700101_080410.rar (1862 K) 下载次数:3

楼主:
:通讯设置
附件: IMG_19700101_080327.rar (1737 K) 下载次数:3
附件: IMG_19700101_080513.rar (1799 K) 下载次数:3
附件: IMG_19700101_080524.rar (1707 K) 下载次数:3

楼主:
:通讯设置图片
附件: IMG_19700101_080545.rar (1272 K) 下载次数:3
附件: IMG_19700101_080652.rar (1683 K) 下载次数:3
附件: IMG_19700101_080708.rar (735 K) 下载次数:3

楼主:
:通讯设置图片02
附件: IMG_19700101_080720.rar (593 K) 下载次数:4
附件: IMG_19700101_080736.rar (636 K) 下载次数:3
附件: IMG_19700101_080838.rar (956 K) 下载次数:3

楼主:
有谁知道那里出错了吗

网友B:
你装了驱动了吗?

网友C:
如果是USB/PPI线,先安装驱动,然后进行设置,设置时要选COM口(在设备管理中看一下是COM?)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 我换了一台电脑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啊

网友D:
驱动
地址
线

网友E:
我也砬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愿先用的好好的,后来也通信不上了我就在电脑硬件理找了好久才搞定的,把COM的设置手动更改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