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电子电路图计算符号求解!

楼主(2012-12-25):
如图,请各位大大帮我看下,框里的符号代表什么意思,非常感谢!!!!
学习,努力

网友A:
Vcc是表示电源5V电压,V0表示地,也就是电源负极;VR2为3.4V,表示R2两端压降为3.4V;VBE4是指T4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的饱和导通电压为0.7V;VD2是指二极管D2两端的导通电压为0.7V;V0-VH(U1)为信号电压输入端;V0-VOUT(UO)为信号输出端。此电路当倒相极T2导通后,T4及T5导通后,对输出负载Y进行钳位,使输出为低电平,负载电流取决于R4的阻值大小。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楼主:
非常感谢,大大解答!
,基本懂了,那框框里的符号还是有点没理解,主要是这些符号代表什么意思,麻烦大大再详细解释下
学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