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山武温控表

楼主(2012-12-25):
大家好山武温控表则们控制比例阀

网友A: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应该有说明书的,设置比较麻烦的!

网友C:
这个是熔炉上用的吧,用温控器调节火焰大小的。首先比例阀要选对,要选模拟量控制的,然后把温控器的模拟量输出接到比例阀的模拟量端子上。
比例阀还有好多个端子,电源线,比例阀开限,比例阀关限。接好这几根线就好了。具体的事宜比例阀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D:
先整定吧,不难,SDC表输出4-20MA对应比例阀开度0-100%。然后再设SDC参数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