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5):
三菱1N或2N的PLC,MR-J2S的伺服。想实现如下功能:伺服带着输送线匀速前进,输送线上的产品时有时无没什么规律性,如果有产品时到光电检测位置会有一个检测信号给PLC,检到信号后往前走10CM要停机一会(执行一个工序),然后又是按原速度继续前行。查了下各种高速输出指令都不能在运行中更改频率和脉冲数。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下我这功能可以实现吗?如果运行中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会有什么影响吗(在这时改变脉冲量)?  谢了。

顺便说明下为什么要再前行10CM,因为前面位置特殊没办法在这位置装传感器。

网友A:
这个不用位置控制模式吧,用伺服的速度控制模式+位置控制模式结合

网友B:
不是有变速脉冲输出吗

网友C:
用PLSV,这个可以速度变化。然后前面加一个比较,脉冲数到多了就停。
速度精确,位置上可能会略有点误差,有时可能多走一点点,做程序的时候适当考虑减一点点。

网友D:
也可使用3U或是1PG的 "中斷定位"應該也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思路有点错误,加个计数比较应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PLSV,这个可以速度变化。然后前面加一个比较,脉冲数到多了就停。
速度精确,位置上可能会略有点误差,有时可能多走一点点,做程序的时候适当考虑减一点点。

只有1S才支持这个指令,2N 3U都不支持这个的。

QQ:84818626

网友F:
也可使用3U或是1PG的 "中斷定位"
dsjflksajdf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