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5):
   我按照资料的格式在软件上输入主控。。。不能输入。。是那里需要设置吗?用x1常开输出mc no m100这样的。

网友A:
ld x1  mc n0 m100 结束mcr n0你试试

网友B:
引用楼主chendb于2012-12-25 19:48发表的 请问  主控指令的用法 :
   我按照资料的格式在软件上输入主控。。。不能输入。。是那里需要设置吗?用x1常开输出mc no m100这样的。

不是no是n0

楼主:
谢谢了。是我输入错了。就在n0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