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报警pro-e

楼主(2012-12-25):
[b
]][三菱2n-64MR 一直有PRO-E 报警闪烁。并且与电脑无法连接,不能正常下载和传入程序。貌似与维纶人机可以通讯。我电脑的下载线也试过没问题的 请问大侠们有知道的吗?是不是plc 坏了啊?
另外2n 3u plc电池型号是多少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MR-BAT 3.6V 你先把电池换号 把程序再灌进去一下 看看 如果 还是PRO-E 报警闪烁
那就是PLC坏了

楼主:
换过了 之前设备一直闲置 半年前把电池扣掉了 昨天通电就一直闪报警 并且不能上传和下载程序 但是貌似可以和维纶人机通讯 好奇怪啊 求解啊

网友A:
程序丢了 要重新灌一片程序

楼主:
现在和电脑都连不上了 怎么办呐

网友B:
是不是受漕了通信口氧化了,把PLC打开清理一下

网友C:
是plc的主板坏了,2N电池是F2-40BL,3.6V 1800mah,3U电池是纽扣电池.maxell CR2450HR,3V .

楼主:
谢谢大家 现在只有换个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