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程序问题。。。。。

楼主(2012-12-25):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图中的程序如果00000得电然后计时器小于4000时输出25507然后01000得电。此时下面的两个25507也应该是得电的吧,那么01001和01002不是就直接得电输出了吗?????那比较指令小于3000和小于2000的延时还有用吗?????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A:
25507是一个标志位。因PLC扫描不是同时的原故,放到不同的指令后面都可能有不同的状态
谢谢斑竹,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