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大师

楼主(2012-12-26):
我有一个台达VFD015B23A变频器;测量U相和V相有输出;V相W相也有输出;但U至W相就没有了输出;电机抖动转得极慢。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啊?望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变频器缺项,变频器会报警的,检查电机的接线和电机的绕组是否缺项。因为电机接错线,或者绕组烧了,这种变频器有时是不报警的

楼主:
可以肯定的是电机绝对是好的。我拆下变频器用灯泡试就是这样的结果。奇怪的是变频器什么警都不报-----就那么抖动!

网友B:
测试一下波形,要不就换台变频器看看

网友C:
这种情况碰到的多了,绝对是变频器的问题。一般都是变频器的逆变驱动其中一相的某个元件出了问题,比如光耦和电容。

网友D:
分析一下,应该是这儿的问题。

网友E:
台达B系列1.5KW变频器,因为该变频器只检测2相,正好是没有检测电路的缺相。所以没有报警。检查驱动光耦和逆变模块。

网友F:
检查驱动光耦和逆变模块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G:
检查电机绕组和变频器逆变模块

网友H:
缺相了吧

网友I:
路过,分享一下科路大师的经验,谢谢

网友J:
变频器故障
小猫

网友K:
哈哈你可以换新的啦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正在购买PC929光耦;准备替换试试---若是模块坏就麻烦了---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指点!其他我检查过,没问题。--我正在购买PC929光耦替换试试;如果是模块坏了就麻烦大了----

网友L:
是变频器问题我也碰过很多次了是高速光偶坏了

网友M:
变频器缺相了

网友N:
大部分是变频故障.

网友O:
检查驱动光耦和逆变模块

网友P:
换变频器吧!!!!

网友Q:
路过,测量变频器端子电压与显示是否一致,不同则坏了。
大概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