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6):
各位好!  我现在想用三菱Q系列控制步进电机,一定要加定位模块才能实现吗?

网友A:
嗯,好像是的

网友B:
或者加高速脉冲输出模块,不过Q系列好像没有这个,还是加定位的吧

网友C:
加 qd70 或qd75定位模块

网友D:
是的,如果没有什么要求我建议你使用fx系列的。

网友E:
用Q去控制步进电机,浪费啊

QQ:84818626

网友F:
好像是的,

网友G:
比较划算的是可以买L系列的有内置脉冲输出,性价比高。

楼主:
这个是老设备改造,以前用的Q PLC, 现在要追加步进电机,现在把PLC换成3U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