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锁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2-12-26):
这里边第22步,为什么x000的常闭继电器断开了,Y001还能接通呢,我是刚刚接触PLC的新人,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你发的图看不到
你好我也好

网友B:
你发的图看不到,呵呵

网友C:
看不到图啊

楼主:
那怎么发图啊 ???看不到图!!!站长站长在吗 请教啊 咋发图捏

楼主:
发图了 各位前辈帮忙给看看啊

网友D:
自锁啊!!!亲!!!!看看基本的知识再来提问
就跟交流接触器一个原理啊!!
感谢!交流接触器我都不知道是啥啊,我真是的纯新纯新的新人

网友E:
最让我费解的是只按照你的这个程序来判断,Y1应该是不能接通的。
你的X0接通Y0因为因为自锁原因不管X0是否接通 Y0一直保持接通。假设现在你X0现在是断开,Y0是接通的,现在你闭合X1Y0断开,Y1因为Y0断开 Y1应该不会出现你现在的这幅图。 另外一种假设Y1也不可能出现你这种情况,因此有可能是你18之前程序引起来的,或者是你改程序后,没有写入直接模拟引起来的结果!!
感谢!谢谢前辈这么细致的分析

网友E:
呵呵,前辈我可不敢当,目前还是在看手册阶段。互帮互助共同提高吧!!
比我厉害多了,手册我看着也有难度呢

网友F:
自锁,你只要搞清楚线圈与触点的关系应该很好理解的

网友G:
监控开始一直都这样的吗?可能你通讯反应慢,你关了再重新开了!理论不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