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怎么发脉冲控制步进跟伺服啊

楼主(2012-12-26):
欧姆龙PLC 怎么发脉冲控制步进跟伺服啊

网友A: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写脉冲的程序

网友B:
有脉冲指令,还是要晶体管输出的PLC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吧。我一句半句话说得明白,但你看得明白不???

楼主:
你的告诉我用那几条指令啊 指令什么意思啊

网友D:
手册上有专门介绍脉冲控制的一章节啊,里面介绍的很清楚的,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指令手册啊。

楼主:
自己看 我还来论坛发贴干嘛

网友F:
看书看书看书看书!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G:
自己看 我还来论坛发贴干嘛
不自己看,别人说了你也不会

网友H:
org
pls2
sped
ini

网友I:
简单的可以直接用脉冲指令。复杂的可以使用NCF模块编写相应的程序。多伺服不许使用NCF单元。

网友J(2013-03-20):
观望中 学习中
承接工控项目,成套安装

网友K:
我也是菜鸟 学习下

网友L(2021-09-25):
你这问题也太笼统了,单纯做实验不考虑绝对定位与相对定位这个无所谓,我正常用的是pls2
选择端口,频率,脉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