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485模块通迅问提

楼主(2012-12-26):
请各位指点下,485模块,RDA,RDB,SDA,SDB端口。怎么短接

网友A:
顶 了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B:
按手册上的说明就行
!!!

网友C:
如果要跟两线制485设备连接的话,把RDA跟SDA短接;RDB跟SDB短接

网友D:
那叫4线485也叫422通迅

网友E(2013-02-23):
RDA和SDA、RDB和SDB之间接100欧姆的电阻
lu

网友D:
485只有D+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