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如何控制伺服

楼主(2012-12-26):
请各位老师指点如何使用汇川PLC控制伺服马达.谢谢!

网友A:
汇川PLC没有使用过,PLC控制伺服有三种模式位置.速度.转矩。可以借见三菱伺服手册,上面的例子非常清楚

网友B:
可以参考三菱的例子,汇川PLC是模仿三菱的。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