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故障

楼主(2012-12-26):
1800t恒力泰压机报布料超时。编码器,料车后位接近和连线都换了但还是要报警。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料车布料完成时给压机信号中继接触不良啊,我曾经也是这样遇到过

楼主:
没有中继直接输入pc的呀

网友B:
用电脑监控一下就知了呀

网友C:
反向查找,就会找到哪个报警点动作,解除就好。

网友D:
是油马达带的料车吗?可能是料车的阻力大了,或者是比例阀有问题

楼主:
plc是西门子s7有密码的。原来是比例阀的要报警,现在换成变频器带的3kw电机但是还要报警

网友E:
编码器原点归零

楼主:
接近开关和连线都换了

网友F:
更换的编码器,可以看CPU上是否有采集到信号,后位开关也要看CPU输入是否有信号,最好是能在线监控程序,至于CPU有设置密码,可以找找解密软件。
下载积分:+5(米阑) 300的怎么找?

网友G:
首先看看料车动不动,如不动报警可能是输出执行出了问题,如变频器电机齿轮箱等等。如果动还报警看看编码器以及连线或PLC输入扩展等等。。。。。。

楼主:
24小时有时不报警有时报好几次前一段时间只一台压机报警这几天三台压机都要报警一天报五六次。那位大侠有西门子s7300 400plc解密软件可否传给我万分感激.我邮箱是
sfj6467@163.com
。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