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6):
冲床周边设备的送料机用变频器(台达)控制送料的长度!!!! 什么方法最精确和最实惠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带2次跳动的送料器。

网友B:
你所指的送料机并不使用变频器的,而使用伺服电机控制。
送料机分为:机械式送料机
空气送料机
伺服送料机。
如果加变频器是在放料(料架)使用。

网友C:
对,送料的是伺服,你的放料可以加变频器。

楼主:
不用伺服电机控制 就用普通的马达  加个变频器

楼主:
我知道的办法就是变频器带个编码器 那样要加PLC  而且还得加个文本显示器输入数据、

网友B:
如果使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和编码器定位精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和编码器定位精度不好。

那 没办法了 客户只出到那么多钱 用不了伺服的 什么办法精度最高呢

网友D:
采用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要装上旋转编码器.加装上PG卡
不知台达变频器支持这个功能不,还有费用,你要自己计算下。也可以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因为它是通过计算的,计算需要时间,响应就慢了。对于一些要求的高地方就不适应

网友E:
你还是用伺服送料好一点精度可以保证,保证不了精度的话冲床冲出来的产品会多料或者缺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要装上旋转编码器.加装上PG卡
不知台达变频器支持这个功能不,还有费用,你要自己计算下。也可以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因为它是通过计算的,计算需要时间,响应就慢了。对于一些要求的高地方就不适应

那不用加PLC啊  精确吗

网友F:
你应该说服客户,用变频器做送料达不到精度,达到精度速度又跟不上,也是白搭。用伺服也多不了多少钱,但效果确是变频器的很多倍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本单位大批冲床,进口的,
没见过用伺服的送料器,不是机械的就是气动的,精度高得很。

网友G:
送料低过25米/MIN的话可以用变频+PLC+编码器.精度为0.4mm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 没办法了 客户只出到那么多钱 用不了伺服的 什么办法精度最高呢

有一种木材旋切机专用变频器,你试试看看精度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I:
精度不够的。

楼主:
引用楼主a7401047于2012-12-26 16:34发表的 冲床周边设备的送料机用变频器(台达)控制送料的长度!!!! :
冲床周边设备的送料机用变频器(台达)控制送料的长度!!!! 什么方法最精确和最实惠

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 不加编码器可以吗!

网友J:
什么都不想用那就用时间控制,别在机械上面带一刹车控动,这样的的精确度就要在时间上调好后滞时间。这种方法同伺服没法比呀。
qw172365283

网友K:
伺服控制系统比较定位比较准确,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可以控制在2mm偏差,如果要求不搞也可以使用变频器带编码器,但是设定好以后,以后要想更改位置比较麻烦

网友L:
台达变频器支持PG功能.加PG扩展卡,加编码器,要求送料机不能太快,太快精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