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有谁懂不?

楼主(2012-12-26):
客户那边原先用了一台DVP-32ES2的PLC,继电器输出的,客户下单的时候把型号搞错,买了台DVP-32ES2的,也是继电器输出的,就是一台是ES,一台是ES2。
看外观无明显区别,把DVP-32ES2原程序写入到DVP-32ES会提示"PLC与程序的容量设定不相符“,后在“机种设定”改了容量可以正常传输,当装上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A:
老大是不是原来的是DVP-32ES200R的PLC,现在买回来的却是DVP-32ES00R2?如果是这样前者有些指令后者是不支持的,程序容量也不同。程序必须更改一下才能用,并且运行速度也变慢的。

网友B:
是啊!es2是es的加强版,功能及指令都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