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感应器E3C-GE4

楼主(2012-12-26):
欧姆龙那个感应器信号放大的东东E3C-GE4 是怎么用的上面写的看不懂啊 具体怎么接线的啊?求解!!!!!!!!!!!!!!!!!!!!!!!!!!!!!!!!有接线图最好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E3C-GE4是放大器分离型光电开关
感应方式及相应速度分别通过接线和开关来切换
接线图如下

楼主:
那个放大器是怎么接线的啊?

网友B:
蓝线接0V,灰线接24V,黑线接信号线,入光时,黑线和蓝线就导通了,不入光时就不导通

网友C:
3楼说的对,不过还有PNP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