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比例伺服阀控制油缸位置如何编程?

楼主(2012-12-26):
各位大师,我有一个项目PLC控制,用比例伺服阀控制油缸位置要求精确定位。用位移传感器反馈油缸位置,速度较快请问怎样编程序。有例子吗。
一般各位大师用神马指令编程序。

网友A:
A/D和DA,PLC控制一般都要比例放大板才能驱动压力和流量的。

网友B:
这个要选择高精度的模拟量模块,一般情况下还要加比例放大板。

楼主:
楼上,你好。有比例放大板,和模拟量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 关键是用什么指令或者编程方法构成高精度的闭环控制。求教了

网友C:
同问,我也有这项目,比例阀,开环控制

楼主:
4楼 交流一下吧,我以前用的方法是快到位时减速,然后一点一点的逼近到位。当到位后油缸停止后会有反弹,精度为1mm,你用什么方法

网友D:
PI控制吧

网友E:
不是很难,但要用到DA模块。

网友C:
回楼主,我是用于压力控制,开环,要求不高,只是为了简化液压系统和压力可调,位置控制也是我想学的,这些可能用闭环、PID好点,惭愧,专业不在此,水平有限。

网友F:
我有永宏的例子 楼主如感兴趣可以给我邮箱传给你

楼主:
9楼,谢谢了,我的邮箱是
WANGDONGPINGGUI@163.COM

网友G(2022-07-22):
最近遇到同样的项目,伺服油缸精确定位,楼主怎么解决的,给分享一下被,
86349613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