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步进马达PK566-NA只能用东方的驱动器吗?

楼主(2012-12-27):
东方步进马达PK566-NA只能用东方的驱动器吗?
SS

楼主:
换MD5-HD14行不行?
SS
abcde12345

网友A:
应该不是的,别的驱动也可以用的。

网友B:
是不是5相的,是5相的就只能用它们的.

楼主:
恩 ..换了一套马达加驱动.
SS

网友C:
不是,看相数等参数,相同就可以

网友D:
从事PLC,VC编程